求助AEG 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3-08-08):
求助,我有一台AEG Microverter 10.5KW/380的变频器,出现毛病,电源没有起来,经查,电源部分有问题,修好,送电,电源正常,但出现报警,显示为倒F和H,现在的情况是,我现在外部端子都没有接,请教各位高手,现在显示是否正常,还是有别的毛病。请问哪位有其资料,寄一份给我,我将非常感谢。我的邮箱是dragonfly999@263.net.

网友A(2003-05-08):
显示th,电机热敏电阻故障。 与CT公司的COMMAND CD是一样的,说明书,接线,参数都一样。 需要的话,可以留一个传真号,给你传一张接线图。

网友B(2007-10-12):
你好,我现在手上有一台,7.5KW的,没有说明收和接线图
我的传真0772-3712961.圆机上用的,先谢过了

网友C(2007-12-25):
我也要呀,可惜是老贴了。

网友C:
下面引用由温泉在 2007-10-12 12:11:00 发表的内容:
  你好,我现在手上有一台,7.5KW的,没有说明收和接线图
我的传真0772-3712961.圆机上用的,先谢过了

--------------------------------------------------------------------------------------------
是德国园机吧?

网友C:
我的一台受潮后炸了,清理喷绝缘漆后上电显示UU,不知何意?

网友C:
顶出高手来

网友D(2012-01-20):
楼上的,UU是欠压

我现在有一台AEG  Microverter D 7.5kw 送电显示 ERR  1

手头没有说明书  不知道是什么故障,希望搞过的朋友不吝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