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传感器的信号变成4-20mA信号?

楼主(2003-08-08):
各位大师,请告知我如何将传感器微弱的电压/电流信号变成4-20mA电流信号?请告知,多谢!!! 邮箱:scout1@sohu.com

网友A:
把传感器拆掉,换成变送器不就得了?要不就是在传感器后面+信号调理器,问题就解决了!而且这2种方法很是便宜

网友B:
scout1:您是作什么的啊?您的工作的性质是什么啊? 实际上你只需要一个2次仪表就可以了,呵呵,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