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S400直流调速器出现故障求助

楼主(2003-08-08):
我司有一台ABB DCS400直流调速器出现故障,无法正常起动。   但故障纪录中无任何故障显示,刚起动时出现A7(磁场电压达到极限)报警,测量无输出电压和电流,外部及电机均无问题。请教高手解决方案。

网友A:
010-8456 6688 z6729 贺工联系

网友B:
励磁插头松了,或者励磁坏了。

网友C(2004-03-30):
贺工?是贺迎新吗?

网友D(2004-07-01):
可能是励磁回路坏了,DCS直流控制器控制电压回路需要作些简单改装,否则励磁IGBT模块容易损坏。

网友E:
dcs400磁场很容易坏得,

网友F:
从现象看可能是电机到变流器中的接线虚接,检查外部接线。

楼主(2004-12-23):
经检查,电机炭刷长期磨损,积累大量导电粉末堆积知识磁场部分接地故障。非常感谢各位同行的指教。特别感谢ABB张工的大力支持!

网友G(2005-03-04):
本人也正想采用直流调速器, 也想用ABB的 118KW和98KW的电机 正在选型中

网友H(2010-08-02):
专业维修DCS400励磁板 FIS-31 四川地区的朋友可以找我, 13308225370

网友I(2010-11-21):
我最近DCS400,无故超速,无法控制,清理粉尘,又正常了,改变励磁相序,无法改变方向,改电枢相序,又能改变方向,不知道什么原因?又知道的朋友吗?

网友I:
会不会是励磁IGBT模块坏了呢

网友J:
欧陆590维修 013830812651

网友K:
我有台DCS401二手机器有需要的联系18767368313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