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机界面
gp37w2b密码显示问题

楼主(2003-08-08):
使用gp37w2b,按照高级应用手册密码制作,用k-tag再叠加一message display,效果不是很好,按数字时先显示数字间隔1秒后再显示*,比如输入1234,按1先显示1再显示*,按2时连前边的1一起显示1 2,再显示**,以下类似,能否不显示数字,直接显示****,我把k-tag置最后,message display置最前了,请问可以达到跟好的效果吗?

网友A:
简单,把k-tag移动到边框外就看不见了,屏幕上就只能见到message display,(注:GP现实时,上下移动可以移动到边界外,左右移动到界外GP会自动调整会画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