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fix组态软件

楼主(2003-08-08):
本人在工程项目中要用到FIX组态软件请报价格和提供代理商情况。

网友(2000-11-09):
Intellution-英特娄迅可提供FIX软件,请到中国工控网搜索引擎查找其联络资讯。

网友:
致电010-65925321 ext. 16

网友(2001-05-10):
本人有现成的FIX 6。15软件一套(带软件狗),原先我们多买的,若想进一步了解,请给我发邮件: tiger-zsf@sohu.com

网友A:
谁用过FIX的报表功能,对excel的安装目录有何要求,才能使其菜单栏出现“report”?

网友B:
将FIX32目录的宏文件复制到EXCEL的目录里,并将这些文件加载到EXCEL的宏里,即可!

网友C:
本人有一套正版FIX 6.15软件(带软件狗),若想进一步了解,请给我发邮件: fountain815@263.net

网友D(2001-06-13):
我司是INTELLUTION 南方区最大的SI,代理INTELLUTION软件价格最优,联络:liqiao8888@sina.com

网友E:
Excel加载宏:在任务启动的最后加上c:\excel\excel.exe,命令行内容"startup.xla" 或者在View中加一个按钮,执行 Runtask c:\excel\excel.exe "startup.exe" 记住将所有的那些红文件拷到Exce目录中

网友E:
错,应为Runtask c:\excel\excel.exe "startup.xla"

网友(2002-12-24):
我用以上方法怎么不能实现这个功能,能讲得详细一点吗?

网友F:
各位高手: 小弟有一个很低级的问题,呵呵,fix,ifix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G(2003-08-08):
谁做fix,ifix盗版软件,其他盗版组态软件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