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从FXGP(win)转换为GPPW格式文件的问题,多谢!

楼主(2003-08-08):
我用的是GPPW英文板的,想把一个旧程序,FXGP(WIN)格式的转换到GPPW格式,出现了问题。 1.import form FXGP(WIN) format file,然后设置相应选项。 2.出现了成功转换的提示。 3.当我点击close关闭提示时,却看不到转换后的文件。 请各位大侠帮忙看一下,是什么问题。我是第一次做文件转换的。小弟先行谢过了。

网友A:
先保存一下工程试试,然后再打开。

网友B:
还要按下执行按钮 之前可选择select al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