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求救!!!!!!

楼主(2003-08-08):
我设置好所有参数并存盘,然后所有灯都闪,重起也没用,有谁知道为什么?

楼主:
电机接线上没问题,

网友A:
闪应该是自检未过,你注意一下如果硬件没有问题的话,是不是参数设置不对造成的?另外把现象说清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