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互联
关于485通讯跳线的接法的疑问!

楼主(2003-08-09):
请问我的MOXA多串口卡作485通讯时,接2,3脚为什么不能正常通讯(只能写不能读),接1,2脚却可以了,搞不清楚,求教!谢谢!在线等待

网友A:
For example: CP-134U, in RS-485 Interface Pin 1: RxD+(B) for Receive(Input) Pin 2: TxD+(B) for Transmit(Output) Pin 3: Not defined So, you should check your hardware manual before wiring.

楼主:
我查过了,我用的是MOXA CI-132,1脚 Data-(A),2脚Data+(B),5脚GND,非常感谢GaryL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