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干扰问题?

楼主(2003-08-09):
我的控制系统现在用一7.5KW 的CT变频器进行交流电机控制,同时我还用一线路板控制一直流电机,(变频器,线路板装在同一电控柜的正反两面)本来理论上这两个控制是没任何联系的,可现在的怪事是,当我变频器运转后,直流电机也跟着转,可我又没电压输出给线路板,但当变频器运转时线路板的两端缺有电压输出因而直流电机也跟着转,请问这是否是由于干扰问题引起的,该如何解决?(我在变频器的输入端已加入一电源滤波器)

网友A:
变频器干扰是个头痛的问题,各人的措施又不同,只能参考,前面已讲很多,打开看看!!变频器与伺服器不放在同一个柜试试!!我们试过变频器开关电源的开关管不是K系列管则干扰会少一点!!

网友B:
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滤波器

网友C:
是否是线路板上给直流电机给定的电路中有元件产生自激情况。可试一下用屏蔽的方法解决。或将直流控制单独从另一回路取电源,防止电源引起的干扰。注意直流系统地的接地电阻要小于2欧,并且与交流零线、PE线区分开。

网友D:
to:学 给我来电我告诉你如何办! 电源线与控制线要----------!!!!! 电源线进线出线要----------------------!!!!! 电源线、柜体、信号线的接地要---------------------!!!!! 来个电话:010-63539835我告诉你!

网友E:
致客户的一封信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了解我司的高性能、高品质的矢量变频器系列产品。 本公司引进台湾的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Sensor-less Vector PWM Control)在国内研发、生产;同时我们也与北京清华大学技术合作,开发更新一代的先进技术产品来为客户服务,满足不同的驱动性能需要。 与国内外产品比较的优越性 控制方式: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 通用型产品性能特点: 注塑机专用型性能特点: 1、 多样同步比例连动 1、起动速度快、力矩大,达额定转矩150% 2、 低速大转矩控制,满载马达转速自动补偿。 2、相对V/F控制方式,具有低速大转矩, 3、 起动速度快、力矩大 瞬间大负载时自动转速补偿,可以避免 4、 多功能可编程输入输出接口 瞬间过流保护。 5、 多样速度指令迭加 3、过载能力强:过载能力200%一分钟, 250% 30秒 产品价格定位:国外品质、国产价格 系列产品: 全系列依据国际安规设计,30KW以下新系列塑壳推出 机种齐全:裸机、标准机、柜机 容量齐全:0.4-400KW为标准品,更大功率欢迎定做 系列齐全:G通用型、F风机水泵型、Z注塑机专用型、N圆织机专用型 电压等级齐全:220V、400V、660V、1140VAC/VDC,共用直流母线 合作方式 我司以真诚开放的态度,欢迎全国各地区经销代理,并进一步结合建立合资企业,大散件组装(SKD)、贴牌生产(OEM)、委托设计(ODM)、外销国际业务等,同时欢迎各种技术合作及策略联盟。 真诚期待您们来电、来函,洽谈业务! 深圳市依托普林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胡培宏 联系电话:0755-83443302/013510379353

网友:
1 检查变频器的接地,降低变频器载波频率,在输出端加装滤波器. 2 检查柜体内所有布线,把动力线与控制线分离也不要平行,一定要碰的话最好做90度交叉.用金属外壳给电路板加屏蔽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