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楼主(2003-08-09):
现有一变频器,工艺要求工作频率25hz,但在这个频率段上,电机出现抖动。不知是何原因?如何解决?请各位高手指点!这里先谢泐。

网友A:
要设置回避频率了。但这样就不工作在25HZ了:(

网友B:
试试改变控制方式!!改变V/F曲线!!换另一个电机或变频器!!这些方法都是为了避开共震点!!

行.!

网友:
设置跳跃频率和跳跃频率范围使得电机不工作在25HZ

网友C:
致客户的一封信 尊敬的客户: 您好! 感谢您在百忙之中抽出一点时间,了解我司的高性能、高品质的矢量变频器系列产品。 本公司引进台湾的高性能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Sensor-less Vector PWM Control)在国内研发、生产;同时我们也与北京清华大学技术合作,开发更新一代的先进技术产品来为客户服务,满足不同的驱动性能需要。 与国内外产品比较的优越性 控制方式:采用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技术 通用型产品性能特点: 注塑机专用型性能特点: 1、 多样同步比例连动 1、起动速度快、力矩大,达额定转矩150% 2、 低速大转矩控制,满载马达转速自动补偿。 2、相对V/F控制方式,具有低速大转矩, 3、 起动速度快、力矩大 瞬间大负载时自动转速补偿,可以避免 4、 多功能可编程输入输出接口 瞬间过流保护。 5、 多样速度指令迭加 3、过载能力强:过载能力200%一分钟, 250% 30秒 产品价格定位:国外品质、国产价格 系列产品: 全系列依据国际安规设计,30KW以下新系列塑壳推出 机种齐全:裸机、标准机、柜机 容量齐全:0.4-400KW为标准品,更大功率欢迎定做 系列齐全:G通用型、F风机水泵型、Z注塑机专用型、N圆织机专用型 电压等级齐全:220V、400V、660V、1140VAC/VDC,共用直流母线 合作方式 我司以真诚开放的态度,欢迎全国各地区经销代理,并进一步结合建立合资企业,大散件组装(SKD)、贴牌生产(OEM)、委托设计(ODM)、外销国际业务等,同时欢迎各种技术合作及策略联盟。 真诚期待您们来电、来函,洽谈业务! 深圳市依托普林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胡培宏 联系电话:0755-83443303/0135103793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