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教:关于伺服和cc--link的连接

楼主(2003-08-09):
大家好!!小弟想问一下,三菱的伺服是否一定要用运动cpu模块才能挂在cc-link上? 可不可以直接用cc-link网卡配伺服放大器连接?是不是有的型号的伺服放大器本身就带有定位模块的功能?我现在用的伺服是J2S,据我观察,好像没有CC-LINK卡接口,是不是一定要用定位模块才能连接到CC-LINK上?我总感觉伺服和定位模块之间用专用电缆连接,Q系列PLC的运动CPU再插在板槽上,然后上CC-LINK,似乎就不能叫纯粹的CC-LINK了。 小弟我对伺服和CC-LINK还不是很了解,幼稚的地方请大家指教和谅解!!!谢谢!

楼主(2003-06-26):
三菱和安川等几家的伺服可以直接挂CC-Link,J2S不行,有专门型号,其他配置和J2S一样,只是接口部分通信处理有特殊的处理,我这有资料,可索取。

网友A:
天堂鸟fan: 可否告知如何在这里建立新主题呢? 谢谢!

网友B(2003-08-07):
TO:新手李 帅哥,真得不想回你的帖子,我不想害你。自己动手随便点点、看看就可以了。不是什么问题都要问的,你应该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

网友B:
TO:新手李 帅哥,真得不想回你的帖子,我不想害你。自己动手随便点点、看看就可以了。不是什么问题都要问的,你应该培养自己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你点开这页时,你就可以找到发表新文章的点击安钮了。

楼主:
你好:三菱的伺服不一定要用运动cpu模块才能挂在cc-link上,可以直接联接在CC-LINK上,但不能直接用J2S,J2S只是伺服放大嚣,如想运用CC-LINK与伺服系统连用,要用AJ65BT-D75P2-S3模块。D75P2模块是伺服驱动模块,伺服驱动模块与伺服放大模块是不一样的,J2S是放大模块,不要混淆。

网友B:
谢谢高峰,这是很久以前的帖子了,我现在毕业设计已经做完,实验室购买了AJ65BT-D75P2-S3模块,我也调试成功了,由于时间有限只实现到直线插补。谢谢你!

网友C(2009-03-21):
你好:三菱运动控制器Q172CPU能否与安川伺服连用

网友D:
三菱运动控制器Q172CPU不  能与安川伺服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