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各位高手

楼主(2003-08-09):
请问,多个设备连在一起,用一个RS485转RS232通讯与使用多串口卡各自连接一个设备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区别,在采集数据上有什么各自的优势.会不会使用多串口卡仅仅只是为了接线方便.

楼主:
那多串口卡有什么优势呢?

网友A:
多串口卡的实时性要高,因为485总线在某一段时间内只能控制一个设备,由于计算机的运算速度很快,所以使用多串口卡可同时操作多个设备。缺点是消耗较多的系统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