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触摸屏通过与PLC来显示被检测的开关制触点

楼主(2003-08-09):
各位好:我想用触摸屏通过与PLC来显示被检测的开关制触点 通断状态和电流电压,望各位指点一下,我应该配置那些硬件.选 用什么型号的触摸屏与PLC.

网友A:
FUJI触摸屏与任意PLC连接,在屏画面上放置相应的指示灯地址设置为相应的开关地址,电流与电压通过模拟单元送入PLC ,用数据元件读相应的模拟信号的地址即可。

网友B:
任何触摸屏与能够通讯的PLC连接,在屏画面上放置相应的指示灯地址设置为相应的开关地址,电流与电压通过模拟单元送入PLC ,用数据元件读相应的模拟信号的地址即可。

楼主:
谢谢future:与 涛涛2003:的指点,在下还须请教一问题:从没有使用过触摸屏做工控的我应用那些厂家的触摸屏最容易入门?先谢了.

网友C:
您有兴趣可以选择使用MCGS的HMI产品,电话:010-62979682-销售

网友C:
欢迎您与我们各地业务联系:   北京分公司:010-62979682 陈江   上海分公司:021-64513892/64361488 贾云龙   广州分公司:020-38772561/2/3 李平   沈阳分公司:024-62108669/8689 陈玉峰   武汉办事处:13971264096 曹纬   西安办事处:13993160150 闫小纬   成都办事处:13518159518 陈光桃 谢谢!

楼主:
请问ak47:MCGS的HMI产品方面的编程软件和资料那里有?

网友D:
是不是太简单了点!大家难道只有解答简单问题的兴趣,而无解决疑难问题的勇气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