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凌华ACL8112HG板的问题

楼主(2003-08-09):
它的定时器、通道等说明书的东东在板上怎么找到?怎么利用定时器、通道等等?能谈谈你们使用的经验吗? 它们VB例子程序是不是在安装后的ADLINK\...\sample\vb下面,但看了不出什么使用方面的技巧呀?好像竞是一些通道、电压的测试程序一样? 哪些是通过采集卡获取传感器的信息的函数命令的? 以上问题我现在仍然不明白。。。。。

网友A:
ACL-8112HG的计数器基于8253,8253有6种工作模式,在任何一本微机原理的书中都有详细介绍8253的使用说明。ACL-8112HG上共有3个8253计数器,其中2个给A/D芯片做A/D转换节拍脉冲,所以用户可以自由使用的只有一个。一般而言,可以用这个计数器计脉冲的个数。 传感器输出的都是电压电流信号,所以用例子测传感器信号是可以的。请参考8112例子中的函数察看adlink\acl-dll2\help下的函数使用help文件。8112的函数包括板卡初始化、通道设置、A/D,D/A...等等,例如W_8112_AD_Aquire (int *ad_data)就是采集电压的函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