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行家,1kw以下的通用变频器一般用于什么场合?

楼主(2003-08-10):
一般是哪些客户采购这类产品? 谢谢各位。

网友A:
电梯门机

网友B:
油田抽油機節電增油裝置 深圳市依托普林電力電子有限公司 戴政耀 July 1,2003. 磕頭機 磕頭機驅動電機節電改造,因為有能量反饋的問題,所以在應用調速裝置或一般異步電機必須妥善處理.磕頭機節電的選擇方式如下幾種; 1. 同步電機節電改造 磕頭機原來使用三相異步電機驅動,由於異步電機在輕載實效率低,功率因數低,且能量反饋時諧波較多,無法有效再生利用;因此推薦採用三相永磁同步電動機取代,其節電比率有功部分約20%,無功部分約60%以上.同步電機節電改造方便,因為可以工頻直接起動,電機安裝尺寸相同,轉速也相同,輕載時可以當進相電容器使用. 依托永磁同步電機具有下列優點比同行業更好; 1-1. 起動不震盪 本產品起動轉矩可達3.7倍以上,因此起動不會發生抖動的問題發生. 1-2. 起動電流小 本公司同步機起動電流不超過額定電流六倍,因此變壓器承受容量小,壓降低,起動順暢. 1-3. 高效率 本產品在37kw的效率可達96%以上,節電效果良好. 1-4. 高功率因數 本產品的功率因數可達99.9%. 1-5. 反饋電網的波形良好 經過專業設計的輸出反電動勢,電表可以倒轉,能量可以全部返饋倒電網,波形失真度低於5%以下. 1-6. 不退磁 依據最新技術設計,電機不會產生退磁現象. 1-7. 試用合格 本產品已經過冀東油田使用合格,詳細請參考網站資料. 2. 變頻器調速改造 磕頭機如果需要調速,可以添購變頻器來驅動原來的異步電機;但是變頻器必須採用共用直流母線技術(詳細請參考共用直流母線技術附件);也就是多台磕頭機一起調速,但是可以個別調整轉速,共用整流電源.此方式節電效果佳.磕頭機若原來採用同步電機驅動,可以比照異步機方式購置變頻器,並作共用直流母線技術驅動.其節電效果比異步機要高出15%以上的節電效果. 2. 無刷電機驅動改造 磕頭機也可採用無刷直流電機取代原來的異步機驅動裝置,也必須採用共用直流母線技術,其節電效果與變頻器驅動永磁同步電機相當(一般無刷電機約高出5%的節電效果). 潛油泵 潛油泵由於深居地下,因此必須採用交流變頻器作節電改造,電壓一般為三相50HZ,660V,1140V,1450,1750,2400V等依據井深不同而有不同的電壓.由於井深不同,因此變頻器到電機之間距離較遠,必須加裝輸出電抗器才能使用.依托公司生產的三電平中壓變頻器作為節電增油技術改造具有如下優點; 1. 輸出電壓突變率降低25% 採用三電平技術控制比起一般傳統兩電平控制技術其dv/dt要低25%以上;因此電機承受的電壓應力相對減少許多. 2. 輸出電壓波形更佳 由於採用12個橋臂作逆變器開關組合,因此輸出的波形諧波更低,電機運轉效率更好. 3. 器件更安全 由於採用IGBT器件的耐壓為傳統兩電平的一半,加上軟件控制輸出電壓作安全保護,因此器件更安全可靠,電解電容安全性更高. 4. 電網電壓變動率大 由於器件的耐壓減半,因此可允許的輸入電壓變動率允許較高,一般可以接受±30%的電壓變動率,最適合油田的環境使用. 5. 電壓範圍廣 電壓可選擇範圍可達2,450V的高電壓輸入. 6. 沒有軸承電壓 採用三電平技術控制沒有兩電平所產生的驅動電機軸承電壓腐蝕的問題發生.

网友B:
依托共用直流母线技术 ESTAR COMMON DC BUS Technology             JUNE30,2003. By David Tai 在比例连动或有能量反馈的负载(例如:油田瞌头机,脱水机,拉丝机等)一般使用变频器驱动都需增加反馈电网的装置或制动电阻,否则无法顺利使用. 采用反馈电网的方式,其投入成本高,电路复杂,保养维护困难。采用制动电阻因为反馈能量大,消耗功率很大,制动功率大也是不现实的方式。因此,如何把负载惯量产生的电能再生利用,此为关键技术重点之一。 共享直流母线的原理就是将变频器分解为两个部件,即:整流器部分与逆变器分开。如此:一台较大整流装置可以供应多台逆变装置,每一台逆变器的直流母线均并联在一起.因此,逆变器反馈的能量可以彼此再生利用。所有逆变器能量不足的部分再由整流桥提供,由交流供电;因此这种应用方式节电率最高。(共享直流母线技术如下图所示) R                              P 3Ф50Hz S T                                  N 整流装置 共享直流母线技术的要求: 1、 逆变器需共享整流装置. 2、 逆变器尽量安装在一起,避免远距离配线,最好在同一个控制房中。 3、 逆变器每一台都必须另外作隔离保护装置。 4、 整流装置必须外加功率因子与谐波优化控制。 5、 电机M1~M4的容量功率可以不必相同,但必须考虑停机时能量反馈能否被用掉。 6、 一般运转台数在4~6台一组共享直流母线为佳。 共享直流母线技术欢迎客户洽询订货,请与业务部门个别洽询。 公司:深圳市依托普林电力电子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天安数码城天展大厦三单元二楼 电话:0755-834403302-6   传真:0755-83446116 胡培宏  网址:http://www.powersave.com.cn

网友C:
你是做业务的吧,我以前做业务,现在主要做技术,一千瓦以下,一班有0。75KW和0。4KW,还有更小的,象我们代理的台达,可以做到40W,小功率一班用于传动要求不高的场合,0。75用的就可多了,相纺织,印染,无纺布设备,等等,可以说,只要做设备的厂家,基本都用,0。4KW,在波风焊行业,用的都是这个型号,还有电梯的门梯变频也都用这个型号,还有一些做实验设备的厂家也都用这个型号,在往下,就可能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场合,我以前有个做实验设备的用这些超小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