函数I16 D2K_AI_ReadChannel 的用法

楼主(2003-08-10):
函数I16 D2K_AI_ReadChannel (U16 CardNumber, U16 Channel, U16 *Value)中的第二个参数Channel是否为实际板卡的模拟输入通道的编号?如果不是的话,它代表什麽意思呢?另外,在使用你们提供的例程CAIonePoint时,为什麽没有给板卡接上实际的电信号程序就有了一些读出的电压值呢?这些数值是从哪里读出的呢? 同时,在我自己使用上面函数来对板卡上的一个模拟通道(已经接上了电信号)读电压值时,为什麽第二个参数Channel的值不能超过4(4本身也不行),超过了就要产生值为-207的错误呢?为什麽Channel的值合法(因为在用该函数读数之前用函数D2K_AI_CH_Config时没有产生任何错误)时还会出这种错误呢?麻烦你们给我一个比较清楚的答案,谢谢!

网友A:
A:第二个参数就是所采集的通道号。 B:当板卡不接信号的时候,还是会有些浮空信号的。 C:你用的是否是DAQ20XX板卡,这种板卡只有4个通道,channal只能选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