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电源
24v内部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03-08-10):
如果PLC内部所提供的24V输入电源不够用,我要外接24V 的电源,如何实施?请工控朋友们指点。多谢!YYYQQQ@Yahoo.com.cn

网友A(2004-10-28):
这个应该很好解决,我们常用的做法就是直接外加一个24V电源,不过外加电源千万不要和PLC自带的24V电源并接,西门子是这样的,其它品牌有这个要求没有我就不知道了。可以E_MAIL:tzhj0@163.com

网友B:
自己再加个直流电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