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请教:OMRON编码器

楼主(2003-08-10):
请教:OMRON旋转编码器单相增量型与PLC—CPU224的接线。 旋转编码器(100P/R),提供三根线,V+(12V正),V0(0伏),另一根为OUT(PLUS)。我的接线如下: 1、V0 接PLC的M点。 2、OUT(PLUS)接PLC的I0.0。 不知是否正确,请指教!!!!

网友:
试一试即可,笨蛋!不试何必放屁!

网友A:
哈哈,不要怕,不会烧坏的

网友B:
实践出真知,大胆的试。说不定你就会是高手。

网友:
楼上的各位大虾!本人是过了,不行。

网友:
你可以试试 v+接12v v0接M PLC的1M接PLC的L+ 或者接了24V用表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