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总线概念疑问,谢谢

楼主(2003-08-10):
总线上的优先级是由何种部件决定? 确认区的标识符是什么东西? 是否相当于 设备的MAC地址?如果不是,那它对于一个已 知设备而言是唯一的么? 总线控制权切换的时候,接收端会不会发生数据顺序的紊乱?在总线上采用广播方式, 那听者如何确定数据帧是否应当接收? 这个和局域网广播有何不同? 出错帧是在哪里被发现的,总线or节点? 谢谢

网友A:
我也有同样的问题 谢谢了 !

楼主:
看了一些文档,有些问题已初步解决,如下: 标识符是可以在节点设备的DIP开关处设置,但如果在同一网络内部出现相同标识符,可能不报错,但会锁住总线(lock)。类似于MAC。 总线优先级实际上“并不存在”,而是由各个节点提交标识符,然后显位将会覆盖隐位,节点监视总线状态,相同则进行发送。 始终仍有问题如下: 远程帧(remote_frame)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域内的标识符是请求端的标识符还是发送端的标识符? 出错帧若是在总线上叠加,则假设a发现出错帧,则首先向总线报错帧,然后b也发现出错帧,但b在发送报错之前检测总线状态,它会发现总线忙!(因为a在进行传输),那它就不会进行叠加了啊!~ 几个猜测,不知对否: 数据传输并不存在结束符,只是根据帧间空间间歇场来确定,否则如果总线空闲状态就进行传输的话,有可能这些帧并不构成完整信息。 希望各位大侠介绍关于can通信过程的文档或者地址一下,大家多交流一下,can在中国才起步,讨论一下。 mailto :trooperabc@163.com

网友B:
我的感觉远程帧并没有其他作用,只是请求对方发送数据。域内的标识符应该是请求端的标识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