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三凌A500变频的奇怪漏电请高手解说

楼主(2003-08-11):
我厂有一台三凌A-500 30KW的变频驱动30KW的电机,工作频率上限120HZ。每次工作5小时后出现漏电显示而停机,停机2小时多又可开但4-5小时后以出现漏电停机,周而复始。查线路和电机绝缘良好,也没有过载现象。最后更换电机和变频都没有修好,只好改用直流电机驱动。请高手解说所叙现象的因果。致谢!

网友A:
拿不定,但调整载波频率或许有效,试过吗?

楼主:
JHON;谢谢你的提醒,我定会试一试。

网友B:
一,电机联线很长是吧,调整载波频率应有一定效果. 电机联线不要屏蔽,联线距离尽可能短一些好. 二,如果改动以上两样都没变化.你的那台机是主板上某几个或一个电容在温度高时,有漏电造成. 你可以修主板或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