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助:电脑上休眠功能屏蔽问题

楼主(2003-08-11):
出于可靠性考虑,公司老总让考虑怎么可以把电脑上的休眠键失去作用,以免引起控制失控,不知道那位高手考虑的这种问题,望指点一二,在此先多谢了

网友:
怎么没有人遇到过吗,当然直接却断键盘连接点可以达到目的,不知道谁可遇到过用软件屏蔽键盘,望指点一二了,谢谢

网友A:
1. 选没有休眠键的键盘; 2. 桌面属性设置‘无休眠’功能; 3. BIOS 中设置‘无休眠’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