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hip与LON的已有体系的兼容

楼主(2003-08-11):
我想请教一下上面关于L-chip的问题:它与已有LONMARK体系有无冲突,是怎样满足互操作性的。 另外就是在这个的基础上,对LonTalk协议的移植工作与基于MIP的有什么不同,希望各位不吝指教。 个人认为这里有一个矛盾:既要与echelon已有的产品想兼容,又要跳出他的框框,呵呵,好像很难啊

楼主(2003-04-02):
基于L-chip芯片与基于Neuron Chip芯片的节点,可以完全互操作,主要按LonMark规范定义SNVT,SCPT类型即可。 严格说,应该是将标准EIA709.1协议OSI Layer 2:数据数据链路层移植到L-Chip(32位),其他EIA709.1 OSI Layer 3-7 通过其它处理器上运行其软件协议栈OrionStack 实现;MIP是基于Neuron芯片(BTW,只有基于Neuron Chip实现的EIA7091.1协议,才是Echelon的lontalk协议栈),Layer 2-4 都需要Neuron Chip(8位)处理,显而易见,基于L-Chip的节点性能要明显高于MIP方式,同时,基于L-Chip以及OrionStack协议栈支持嵌入操作系统。 L-Chip应用领域主要是面向LonWorks高端、高性能网络设备和应用节点等市场。例如利用L-Chip/L-Core,用户能直接开发符合LonMark规范的LonWorks IP 路由器,性能同Echelon i.LON1000。L-Chip不仅支持LonWorks,也支持工业以太网,只要换用不同的协议栈即可。

楼主:
是否OrionStack是EIA7091.1一种有别与lontalk协议栈的实现方式? 采用这个协议是否存在一种双重授权的问题?同时付专利费给两家公司。 有这个协议的相关资料吗?能不能寄给我一份? FH56@163.NET,谢了

网友A:
L-chip与Irion Stack与LNS 体系是否兼容?既基于这种技术开发的设备能否正常读取LNS Server和LNS Data Server?

楼主:
LNS与ORION STACK等在基于PC机网络操作服务的比较 一、LNS是Echelon公司的LonWorks网络操作管理服务(早期是LonManager网络服务),支持Echelon 生产的PCLTA-20/10/PCC-10/i.LON10/100 RNI/i.LON 1000 VNI等网络接口。 二、Orion Stack是Loytec公司的LonWorks网络操作管理服务(协议栈),对于PC机而言,提供支持Visual C++ 32位 API接口函数,支持的Loytec公司的L-Chip网络接口等。 三、LonMark国际组织目前流行两大LonWorks网络操作系统, 一个是Echelon公司的LNS3.0,另外一个是IECLAN公司的Peak4.0。 四、IECLAN公司Peak网络操作系统支持多个厂家的网络接口,如Echelon公司的PCLTA-10/20/PCC-10,Loytec公司所有L-Chip网络接口,EasyLON公司所有网络接口等,同时可以自动识别以上网络接口。 五、L-chip网络接口性能上达到i.LON 1000 VNI。 六、不同厂家的网络工具平台无法彼此实现网络服务的互操作和兼容。 (出自一个厂家的,也可能不兼容,如LonManager和LNS) 七、LonMark互操作国际组织对于LonWorks网络工具,也没有规定标准。但是对网络工具的Device plug-in有标准,即CEA860A,LNS Plug-in是否满足CEA860标准,我现在不是很清楚。 lonworks@gongkong.com

网友A:
那就是说Orion Stack有自己的Server了:-)

楼主:
假如在网络管理工具这一级上无法提供兼容性,那么lonmark的互操作性和互连性将如何实现呢?假如一个接口设备,他无法在lns上配置,即使使用snvt,也无法实现绑定。 一点想法,见笑了

楼主(2003-05-09):
“假如一个接口设备,他无法在lns上配置,即使使用snvt,也无法实现绑定。” 不正确。 LNS是Echelon公司的一个产品,但不是唯一的。LonWorld领域有很多接口,也有别的LonWorks网络操作系统或者LonWorks 管理监控API接口工具。均支持SNVT或自定义资源类型。当然更支持基EIA709.1协议的网络管理服务,Binding也是其中之一。 对于网络工具,LonMark互操作协会没有规定网络工具的互操作标准,也不可能规定。目前欧美市场上流行是Peak 和 LNS 两大LonWorks操作系统。 LNS网络操作系统,支持Echelon公司的接口卡,如PCLTA-10/20/PCC-10/iLON RNI/VNI等。 Peak网络操作系统,支持Echelon公司PCLTA-10/20/PCC-10,支持Loytec公司各种接口卡,还有若干公司等,但不支持i.LON系列。 关于L-Chip和Neuron-Chip以及LNS等体系兼容,不存在任何问题。
建议有机会好好看看这本书。以我看过的所有LonWorks资料中,这本具有很高学术含量的全世界最畅销有关LonWorks/EIA709技术出版物,观点非常客观,值得推荐给大家。 另外,这本书已经成为国外很多大学高年级学生学习控制网络技术,嵌入系统,尤其是LonWorks首先教材。该书的中文版通过国际学术交流方式,也在翻译当中,即将出版。

楼主:
这本书英文版有十余位德国、美国、奥地利等著名大学教授、博士以及Honeywell,Johnson Control,Coactive,Loytec,Motorola,ICT,Cypress等公司博士、开发工程师等参与完成。

网友A:
衣兄, 我问2个问题, LDI是什么阿,我看LDI+L-Chip完成1-2.5层的功能(为什么不是1-2呢,你可以看看那个Stack Structure的图,在2,3层之间)。 利用Orion协议栈方式的LonWorks网络监控,不象LNS方式,它是没有自己的Server的,因此这种方式比之LNS在网络管理上是逊色的,是吧:)

楼主:
// LDI Select Functions // // This file was automatically generated with L-Chip Wizard 3.1 // #include <LdiAPI.h> #include <LcWiz.h> #include <string.h> void LdiSelectConfig( uint32 LdiTransceiver, uint32 LdiActivePort, LdiConfig_t *LdiConfig ) { uint32 i; uint8 PortMap[] = {0,1,2}; LdiConfig->SelectTransceiver = PortMap[LdiActivePort]; LdiConfig->RandomValue = 0xAAAA; LdiConfig->STITimer = 0; LdiConfig->MaxTriesXMT = 7;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0; LdiConfig->InterruptLimit = 0; LdiConfig->STIModeEnable = 0;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2 = 1;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1 = 1;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4; LdiConfig->DiffRCVHysteresis = 0; LdiConfig->DMInternalCollDetEnable = 0; LdiConfig->RetransmitEnable = 1; LdiConfig->ExternalCollDetEnable = 0; LdiConfig->STIExtCollDetEnable = 0; LdiConfig->InternalCollDetEnable = 0; LdiConfig->BitSyncThreshold = 0;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1; LdiConfig->ClockInToOutRatio = 1; LdiConfig->BitRate = 13;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3;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3; LdiConfig->NodePriority = 3; LdiConfig->Slot = 4; LdiConfig->DiffManEncoderEnable = 1; LdiConfig->DiffManDecoderEnable = 1; LdiConfig->PreambleCollDetEnable = 1; LdiConfig->AbortPreambleEnable = 1; LdiConfig->FilterMode = 0x00000000; LdiConfig->NodeLedMode = 0x00000000; LdiConfig->CommPortDir = 0x000007FF; LdiConfig->CommPortOut = 0x00000000; LdiConfig->SpromBits = 0x00000078; LdiConfig->InternalRamSize = 0; LdiConfig->BufferSizeREF = 92; LdiConfig->BufferSizeRCV = 16292; LdiConfig->BufferSizeXMTP = 8192; LdiConfig->BufferSizeXMTN = 8191; LdiConfig->TransceiverDelay = 0; LdiConfig->InternalTransmitLoop = 0; LdiConfig->Trigger = 0; LdiConfig->ClockOutEnable = 0; LdiConfig->RandomOnly = 1; LdiConfig->Layer3AccelerationOff = 0; LdiConfig->FreeBufferToXMTP = 0; LdiConfig->FreeBufferToXMTN = 0; LdiConfig->STIConfig[0] = 0x0; LdiConfig->STIConfig[1] = 0x0; LdiConfig->STIConfig[2] = 0x0; LdiConfig->STIConfig[3] = 0x0; LdiConfig->STIConfig[4] = 0x0; LdiConfig->STIConfig[5] = 0x0; LdiConfig->STIConfig[6] = 0x0; for(i=0;i<16;i++) LdiConfig->Reserved[i] = 0x00; switch (LdiTransceiver) { case 2: //RS-485-0.3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335;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5;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73;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00; LdiConfig->Slot = 25; break; case 3: //RS-485-0.6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668;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5; LdiConfig->BitRate = 12;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73;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00; LdiConfig->Slot = 25; break; case 4: //RS-485-1.2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334;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5; LdiConfig->BitRate = 11;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73;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00; LdiConfig->Slot = 25; break; case 5: //RS-485-2.4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67;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5; LdiConfig->BitRate = 10;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73;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00; LdiConfig->Slot = 25; break; case 6: //RS-485-4.9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84;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5; LdiConfig->BitRate = 9;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73;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00; LdiConfig->Slot = 25; break; case 7: //RS-485-9.8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44;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5; LdiConfig->BitRate = 8;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87;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08; LdiConfig->Slot = 27; break; case 8: //RS-485-19.5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25;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5; LdiConfig->BitRate = 7;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141;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20; LdiConfig->Slot = 30; break; case 9: //RS-485-39.1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2;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8; LdiConfig->BitRate = 6;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249;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20; LdiConfig->Slot = 30; break; case 10: //RS-485-78.1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0;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19; LdiConfig->BitRate = 5;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481;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80; LdiConfig->Slot = 45; break; case 11: //RS-485-156.3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0;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41; LdiConfig->BitRate = 4;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930;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240; LdiConfig->Slot = 60; break; case 12: //RS-485-312.5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0;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83; LdiConfig->BitRate = 3;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1858;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480; LdiConfig->Slot = 120; break; case 13: //RS-485-625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0;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178; LdiConfig->BitRate = 2;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3714;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960; LdiConfig->Slot = 240; break; case 14: //RS-485-1250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0;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188; LdiConfig->BitRate = 1;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3740;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960; LdiConfig->Slot = 240; break; case 15: //RS-485-2500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5;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188; LdiConfig->BitRate = 0;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3740;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960; LdiConfig->Slot = 240; break; case 114: //XF-1250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0;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5;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188; LdiConfig->BitRate = 1;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3740;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3840; LdiConfig->Slot = 240; break; case 115: //XF-2500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5;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5;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188; LdiConfig->BitRate = 0;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3740;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3840; LdiConfig->Slot = 240; break; case 201: //FT-10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0; LdiConfig->PreambleLength = 22; LdiConfig->BitRate = 6;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270;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208; LdiConfig->Slot = 52; LdiConfig->TransceiverDelay = 2; LdiConfig->InternalTransmitLoop = 1; LdiConfig->ClockOutEnable = 1; break; case 1001: //PLT-21A LdiConfig->STITimer = 63;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55; LdiConfig->STIModeEnable = 1;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6; LdiConfig->STIExtCollDetEnable = 1; LdiConfig->BitRate = 4;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4249;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20000; LdiConfig->Slot = 2500; LdiConfig->DiffManEncoderEnable = 0; LdiConfig->DiffManDecoderEnable = 0; LdiConfig->STIConfig[0] = 0x4A; break; case 1101: //PL-20C-156 LdiConfig->STITimer = 63;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55; LdiConfig->STIModeEnable = 1;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6; LdiConfig->STIExtCollDetEnable = 1; LdiConfig->BitRate = 4;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4249;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20000; LdiConfig->Slot = 2500; LdiConfig->DiffManEncoderEnable = 0; LdiConfig->DiffManDecoderEnable = 0; LdiConfig->STIConfig[0] = 0x4A; LdiConfig->STIConfig[3] = 0x10; break; case 1102: //PL-20N-156 LdiConfig->STITimer = 63;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55; LdiConfig->STIModeEnable = 1;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6; LdiConfig->STIExtCollDetEnable = 1; LdiConfig->BitRate = 4;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4249;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20000; LdiConfig->Slot = 2500; LdiConfig->DiffManEncoderEnable = 0; LdiConfig->DiffManDecoderEnable = 0; LdiConfig->STIConfig[0] = 0xE; LdiConfig->STIConfig[1] = 0x1; LdiConfig->STIConfig[3] = 0x10; break; case 1103: //PL-20C-LOW-156 LdiConfig->STITimer = 63;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55; LdiConfig->STIModeEnable = 1;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6; LdiConfig->STIExtCollDetEnable = 1; LdiConfig->BitRate = 4;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4249;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20000; LdiConfig->Slot = 2500; LdiConfig->DiffManEncoderEnable = 0; LdiConfig->DiffManDecoderEnable = 0; LdiConfig->STIConfig[0] = 0x4A; LdiConfig->STIConfig[3] = 0x12; break; case 1104: //PL-20N-LOW-156 LdiConfig->STITimer = 63;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55; LdiConfig->STIModeEnable = 1;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6; LdiConfig->STIExtCollDetEnable = 1; LdiConfig->BitRate = 4;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4249;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20000; LdiConfig->Slot = 2500; LdiConfig->DiffManEncoderEnable = 0; LdiConfig->DiffManDecoderEnable = 0; LdiConfig->STIConfig[0] = 0xE; LdiConfig->STIConfig[1] = 0x1; LdiConfig->STIConfig[3] = 0x12; break; case 1105: //PL-20C-1250 LdiConfig->STITimer = 63;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55; LdiConfig->STIModeEnable = 1;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6; LdiConfig->STIExtCollDetEnable = 1; LdiConfig->BitRate = 1;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33999;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60000; LdiConfig->Slot = 20000; LdiConfig->DiffManEncoderEnable = 0; LdiConfig->DiffManDecoderEnable = 0; LdiConfig->STIConfig[0] = 0x4A; LdiConfig->STIConfig[3] = 0x10; break; case 1106: //PL-20N-1250 LdiConfig->STITimer = 63;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55; LdiConfig->STIModeEnable = 1;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6; LdiConfig->STIExtCollDetEnable = 1; LdiConfig->BitRate = 1;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33999;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60000; LdiConfig->Slot = 20000; LdiConfig->DiffManEncoderEnable = 0; LdiConfig->DiffManDecoderEnable = 0; LdiConfig->STIConfig[0] = 0xE; LdiConfig->STIConfig[1] = 0x1; LdiConfig->STIConfig[3] = 0x10; break; case 1107: //PL-20C-LOW-1250 LdiConfig->STITimer = 63;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55; LdiConfig->STIModeEnable = 1;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6; LdiConfig->STIExtCollDetEnable = 1; LdiConfig->BitRate = 1;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33999;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60000; LdiConfig->Slot = 20000; LdiConfig->DiffManEncoderEnable = 0; LdiConfig->DiffManDecoderEnable = 0; LdiConfig->STIConfig[0] = 0x4A; LdiConfig->STIConfig[3] = 0x12; break; case 1108: //PL-20N-LOW-1250 LdiConfig->STITimer = 63; LdiConfig->PacketCycleTimer = 155; LdiConfig->STIModeEnable = 1; LdiConfig->TransceiverModePort0 = 6; LdiConfig->STIExtCollDetEnable = 1; LdiConfig->BitRate = 1; LdiConfig->InterFrameSpace = 33999; LdiConfig->ChannelPriority = 160000; LdiConfig->Slot = 20000; LdiConfig->DiffManEncoderEnable = 0; LdiConfig->DiffManDecoderEnable = 0; LdiConfig->STIConfig[0] = 0xE; LdiConfig->STIConfig[1] = 0x1; LdiConfig->STIConfig[3] = 0x12; break; } } void LdiSelectRefData( uint8 LdiRefData[LDI_REF_DATA_SIZE] ) { uint32 i; for(i=1;i<LDI_REF_DATA_SIZE;i++) LdiRefData[i] = 0; LdiRefData[0x04] = 0x80; LdiRefData[0x05] = 0x80; LdiRefData[0x06] = 0x80; LdiRefData[0x07] = 0x80; LdiRefData[0x0E] = 0x80; LdiRefData[0x15] = 0x80; } void LdiSelectSetupInfo( uint32 LdiTransceiver, LdiSetupInfo_t *LdiSetupInfo ) {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not selected>");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Please Select a Transceiver"); strcpy(LdiSetupInfo->HardwareName,"LC7093 20MHz"); strcpy(LdiSetupInfo->FirmwareName,"LC7093-120A"); LdiSetupInfo->MustBeConfigured = 0; LdiSetupInfo->ReadBackCapability = 1; LdiSetupInfo->ClockRate = 20000000; LdiSetupInfo->TimeStampResolution = 2000000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0; LdiSetupInfo->TransceiverId = 0x0; LdiSetupInfo->RamSize = 32768; LdiSetupInfo->InternalRamSize = 2048;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0; LdiSetupInfo->HardwareType = 0xFF; LdiSetupInfo->Version = 0xFF;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0; LdiSetupInfo->BitRate = 305;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2; switch (LdiTransceiver) { case 2: //RS-485-0.3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0.3");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0.3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47;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05;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3; break; case 3: //RS-485-0.6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0.6");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0.6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47;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610; LdiSetupInfo->BitRate = 61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4; break; case 4: //RS-485-1.2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1.2");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1.2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47;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1221; LdiSetupInfo->BitRate = 1221;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5; break; case 5: //RS-485-2.4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2.4");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2.4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47;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2441; LdiSetupInfo->BitRate = 2441;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6; break; case 6: //RS-485-4.9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4.9");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4.9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47;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4883; LdiSetupInfo->BitRate = 4883;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7; break; case 7: //RS-485-9.8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9.8");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9.8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51;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9766; LdiSetupInfo->BitRate = 9766;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8; break; case 8: //RS-485-19.5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19.5");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19.5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63;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19531; LdiSetupInfo->BitRate = 19531;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9; break; case 9: //RS-485-39.1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39.1");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39.1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76;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9063; LdiSetupInfo->BitRate = 39063;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0; break; case 10: //RS-485-78.1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78.1");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78.1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28;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78125; LdiSetupInfo->BitRate = 78125;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1; break; case 11: //RS-485-156.3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156.3");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156.3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206;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156250; LdiSetupInfo->BitRate = 15625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2; break; case 12: //RS-485-312.5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312.5");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312.5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412;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12500; LdiSetupInfo->BitRate = 31250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3; break; case 13: //RS-485-625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625");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625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824;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625000; LdiSetupInfo->BitRate = 62500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4; break; case 14: //RS-485-1250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1250");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1250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828;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1250000; LdiSetupInfo->BitRate = 125000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5; break; case 15: //RS-485-2500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RS-485-2500");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RS-485-2500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1; LdiSetupInfo->AutoDetect = 1;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828;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2500000; LdiSetupInfo->BitRate = 250000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14; break; case 114: //XF-1250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XF-1250");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XF-1250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188;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1250000; LdiSetupInfo->BitRate = 125000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15; break; case 115: //XF-2500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XF-2500");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XF-2500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188;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2500000; LdiSetupInfo->BitRate = 250000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201; break; case 201: //FT-10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FT-10");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Free Topology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225;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78125; LdiSetupInfo->BitRate = 39063;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001; break; case 1001: //PLT-21A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PLT-21A");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PLT-21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83;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987; LdiSetupInfo->BitRate = 15625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101; break; case 1101: //PL-20C-156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PL-20C-156");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PLT-22 Transceiver (CENELEC)");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83;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987; LdiSetupInfo->BitRate = 15625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102; break; case 1102: //PL-20N-156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PL-20N-156");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PLT-22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83;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987; LdiSetupInfo->BitRate = 15625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103; break; case 1103: //PL-20C-LOW-156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PL-20C-LOW-156");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PLT-22 Transceiver (CENELEC, POWMGMT)");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83;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987; LdiSetupInfo->BitRate = 15625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104; break; case 1104: //PL-20N-LOW-156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PL-20N-LOW-156");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PLT-22 Transceiver (POWMGMT)");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83;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987; LdiSetupInfo->BitRate = 15625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105; break; case 1105: //PL-20C-1250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PL-20C-1250");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PLT-22 Transceiver (CENELEC)");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83;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987; LdiSetupInfo->BitRate = 125000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106; break; case 1106: //PL-20N-1250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PL-20N-1250");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PLT-22 Transceiver");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83;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987; LdiSetupInfo->BitRate = 125000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107; break; case 1107: //PL-20C-LOW-1250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PL-20C-LOW-1250");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PLT-22 Transceiver (CENELEC, POWMGMT)");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83;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987; LdiSetupInfo->BitRate = 125000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1108; break; case 1108: //PL-20N-LOW-1250 strcpy(LdiSetupInfo->TransceiverName,"PL-20N-LOW-1250"); strcpy(LdiSetupInfo->Comment,"PLT-22 Transceiver (POWMGMT)");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0] = 1;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1] = 0; LdiSetupInfo->AvailableOnPort[2] = 0; LdiSetupInfo->MeanIdleBits = 183; LdiSetupInfo->ChannelBitRate = 3987; LdiSetupInfo->BitRate = 1250000; LdiSetupInfo->NextTransceiver = 0; break; } } 你问的是L-Chip开发了。看看开发指南吧。呵呵! 按照EIA709.1协议,LonWorks网络管理(报文)能力都是一致的,只是最终提供给网络管理使用者(开发者)的方法不同而已。

楼主(2003-08-11):
FYI. 基于L-Chip的网络接口,可以和ECHELON公司LNS,LonMaker3.1, NodeBuilder3工具等一起使用、工作,其速度快(相当于i.LON 1000的速度),性能稳定,极其好用。尤其是基于USB接口的方式,对笔记本,台式机都适合使用,不再有ECHELON PCC-10不支持某些型号的笔记本电脑等尴尬。 还有更COOL的好处,就是通一个基于L-Chip的接口,不仅可以支持LNS,LonMaker,NodeBuilder,同时就可作为LonWorks/EIA709协议分析仪的网络接口,只要安装基于Orion协议栈的高性能协议分析软件,就可进行LonWorks/EIA709网络,以及在IP网络上分析抓取LonWorks/EIA709协议包,可以完全解析每一层协议包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