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温度控制

楼主(2003-08-11):
我用FX2N晶体管输出的PLC通过SSR给设备加热,输入用K型热电偶通过FX2N-4AD-TC给PLC,程序用PID指令,无自动调谐,现在的情况是温度比设定的总上漂15度,请问怎样正确设置PID参数,才能使温度控制在正负1度?

网友A:
最好使用松下电工FP0系列,它的温度模块TC4,TC8十分好用。每路都隔离,精度在1℃之内。松下电工最大的代理商汇尼克公司这方面应用技术十分成熟,电话:020-85549829、85549873 陈琦、张劲 网站:http://www.elevanic.com 三菱的温度模块基本达不到

网友B:
这个问题你不能这么简单的做,应该要全面的考虑到环境的影响及参数设定比。你这里大约会是参数设定比关系。 程序列:PID D0 D1 D100 D150

网友C:
使用经验参数,然后慢慢改变看效果

网友D:
请访问沈阳中天科技有限公司网页http://www.zenith-st.com 那里有基于EXCEL提供好几种pid参数整定方法,搞工程项目不可多得的工具!

网友E(2008-12-20):
可以下调P(积分)上调D(比例)然后慢慢调,看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