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R-A200怎么调整转速

楼主(2003-08-11):
我现在有一部设备上应用了三部 MTSUBISHI的 FR-A200的变频器,上面好像自己做了一个开关,选择两档转速为3650 4850 我现在想调整转速,但没有图纸跟接线方法,我请各位同行给予帮助,谢谢大家了。我这里有去除面板后的照片,如果那位想看看,发MAIL到dongbo@crsemi.com .从表面看,里面有四颗继电器 底板为MOTOROLA 做的。

网友A:
端子10/2/5 接1/2W 1K电位器可无级调速.-端子2接中间触头. 同样,也可接多个电位器在外转换速度,并可在运行时调节.

网友B:
请问你已经接了哪些端子??如果你已用了段速则电位器不起作用!!

楼主:
但是我现在也不能确定到底是用了那个端口,因为也是别人发给我的图片向我询问的,但好像是使用的段速,因为他在面板上装了一个开关选择两挡,一挡是3650 一挡 4850 ,如果我要是想更改它的段速设定应该怎么做呢?我需要要用 1500 2400 3650 4850 四挡的。如果用电位器无级调速还是不方便。另外,从变频器上显示的速度跟实际上马达输出的转速上相差有多少呢?您那里有没有简单的图纸,我只是想知道我的接线端子是否接的正确就行,您能否给我一点这些指导。

网友B:
接线图我们有,你的接线比较简单!!是否是接RH、RM、RL(高、中、低速)的其中两个??如果是四档,则可用:Pr2(频率下限)、RL、RM、RH组成!!

网友B:
转差率说不准!!要看实际情况调整!!

网友C(2004-09-23):
我现有一台三菱FR-A200的变频器,变频器的最低频率为120HZ,如果想再调低频率我不知道怎样去做了?但我现在还没有此种变频器的接线图纸。我请各位同行给予帮助,在这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B:
调参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