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变频器无显示故障

楼主(2003-08-11):
我刚刚买了40台LG的SV015iG5-4变频器,安装到机床以后 通电试车,结果发现有一半无输出显示,现在非常头痛!

网友:
朋友,你可是刚买的变频器。难道没有保修吗?不可思议。LG的变频器虽然质量很差,但还不至于到出厂就无法显示吧。不过以后有问题可以跟我联系,我们合作会很愉快的。 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021-54902218 13564718284 李惠锋

网友A:
kao,明显的不良品买的时候怎么的不试验一下上电呢,亏还不是上电就炸,赶紧去找经销商换了啊,顺便索赔,精神损失,(开玩笑).不要自己拆装哦,防止找你麻烦.

网友B:
朋友,我是LG产电代理商,你说的情况不至于吧!LG并不是象某些人说的质量很差!任何一个品牌都有故障率的问题,但是你的这个情况太特殊了,若是事实,赶紧找代理商联系(相信你很早就找了),找出问题的原因!

网友:
1.你把接口都重插一次,有时候显示面板的接口会接触不好。 2.检查电源部分。振荡电路部分是比较容易故障的。 3.找经销商换机子。

网友C(2004-04-26):
朋友,我是LG产电代理商,你说的情况不至于吧!LG并不是象某些人说的质量很差!任何一个品牌都有故障率的问题,但是你的这个情况太特殊了,若是事实,赶紧找代理商联系(相信你很早就找了),找出问题的原因! 0757-83960533 廖先生

网友D:
也许你的电源不正常,LG的有这种情况.对电源的要求较高

网友E:
是保护了!希望您能够按照LG的说明书查阅一下保护/故障代码。就可以查出原因了。我相信LG的质量不会这样。试想一下,如果你使用ABB的产品肯定首先会找自己的问题,是不是电源拉,还是哪里接线有问题拉!这是你的心理在做怪!

网友F:
怎么可能这么多问题,吹牛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