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问题!!急!!!!!!!!!!!!!!

楼主(2003-08-11):
各位变成高手,本人在编PID控制温度的过程中遇到一个小问题:就是通过PID处理过后,要将结果输出到外部电路怎么输出?我的外部电路用的是开关量(SSR),

网友A(2003-07-02):
那你加个温度控制器就可以了 值得这么惊叫吗

网友B:
你的开关量的输入是控制什么?? 你可以尝试着用PID的输出控制开关量的闭合时间

网友A:
可以用调功器

网友C(2003-08-06):
用14528类做脉宽调制

网友A:
方法太多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