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前辈知道:如何用GX Developer 7.0版软件,对FX2N型PLC进行SFC编程?!

楼主(2003-08-11):
求助!哪位前辈知道:如何用GX Developer 7.0版软件,对FX2N型PLC进行SFC编程?!望诸位前辈不吝赐教,晚辈将不胜感激!fy-pb@163.com

网友A:
在工程菜单里有读取其它格式文件,其下拉菜单中有选项,选择读取FXGP格式文件即可。 在工程菜单里有编辑数据选项,其下拉菜单中有改变程序类型即可变换梯形图与SFC之间转换。

楼主:
多谢前辈FZXSZ!!!!

楼主:
请教fzxsz前辈:我自己用梯形图编了一个步进程序,按您说的方法操作,但经过程序类型转换之后,并没有看到转换成的SFC图,而是显示黑屏,请问这是何故?! 为盼!!

网友A:
不要称前辈,我技术也一般,我只是把知道的告诉你,我们互相学习,你用FSC便一个程序试试,把他转换成梯形图。

网友B:
SFC编程实例:PLC可逆能耗制动,具有SFC图和梯形图 http://www.kangc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