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F1与电脑连接用什么软件及连接电缆?

楼主(2003-08-12):
请教各位,三菱F1与电脑连接用什么软件及连接电缆,连接电缆能否与FX的通用?软件有没有中文版的?先行谢过了。

网友A:
使用SC-09,再加一个转接器,使用MEDOC软件,没有中文版的。SC09与FX系列通用。

网友A:
FX系列电缆SC-09不能用于F1 PLC 电缆SC-09需加FX-20P-FXIT或转换模块F2-20GF1 就可用于F1/F2 PLC! 软件使用MEDOC软件,DOS版的!

网友B:
三菱FX1NPLC,用的是GPP软件吗?那里可以找到使用这个软件的说明.我现在苦于这个软件的使用,请各位高手指教,给我指出一条光明之路.

网友A:
gpp有中文版的,说明书也有中文版的,网上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