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OMRON)PLC
omron plc的算术乘法

楼主(2003-08-12):
各位网友,以前用plc仅是用于普通控制,近来一直在搞运算方面的事情,想问有经验的网友,在omron plc中的带符号乘法,小数是不是也可以?结果如何确定小数与整数?

网友A:
omron中的带符号乘法是2进制乘法,也就是整数指令。要计算小数,必须选支持浮点的cpu。如果cpu不支持浮点,就只好自己写应用宏了。浮点类型的数据结构可以查阅fdiv指令的帮助。

楼主:
谢谢microtomato的指点,我用的是cqm1 plc,我仔细查了一下,cqm1没有此指令,但c200h系列有该指令.我考虑用cqm1的转换指令来实现一些功能,最近实验一下精度能否满足要求.另外,在cqm1中我想在存在小数乘法的时候,将结果右移舍去小数,你看在精度不高的情况下可行吗? 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