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lon1000 Console Application 问题

楼主(2003-08-12):
i.lon 1000 applications include: Console Application,Router, Data Server, Web Server.请问它是指i.lon 1000 internet server 么?说明书上说用console Application 设置i.lon1000参数,请问i.lon 1000 internet server 包括这个应用程序么?怎样才能激活呢?书上说conect to the Console Application using a VT_100 terminal emulation program such as HyperTerminal,我的理解是用硬件设置中com2串口的属性设置这一对话框来激活,但不好用。 先谢谢各位大侠指教。

网友A(2003-03-23):
web server 不好用,Data Server的使用我也没有找到,不知是否是通过LNS SERVER?

网友B(2003-05-17):
i know 用超级终端设置就OK了

楼主(2003-08-11):
方便的话,我帮你看看。

楼主:
随便用一个串口,用超级终端(hyperterminal)按照书上设置设好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