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LG人机的画面切换问题?

楼主(2003-08-12):
请教各位大虾一个问题: 我在用LG人机/富士人机时,不知如何直接用PLC调用人机的画面? 例如: 我的设备出现故障,PLC给出一个信号,直接调用人机的基本画面(例:第20个画面)。 不知道要用什么指令呢?人机要如何设置呢? 我在这里先谢谢大家!!!!!!!!!

楼主:
又没有人知道呀,哎~~~~~~~~~

网友A:
在Project菜单中选择project information选项 从中的change scr from PLC选项选择后出现所选用的PLC的数据区 在PLC编程中比如一个信号发生之后,将20送入该数据区,此时人机的画面将转到第20个画面。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是想知道在PLC 中要用什么指令?? 谢谢你!

网友B:
对于FUJI触摸屏而言,将读入领域的第二个字(默认时为D2)赋值为20,(PLC中条件满足后MOV指令)即可

楼主:
晕,只有新的软作才有change scr from plc 选项。 难怪我一直找不到~~~~~~ 指令: MOV 020 D000

楼主:
五种方法,请联系FUJI-BJ·163。NET

网友C:
这么简单的问题还摆出来,丢人、现眼。去查FUJI手册

网友A:
新的FUJI-UG系列人机也不是FUJI开发的。要不怎么软件和LG的会一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