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mm440变频器相关问题

楼主(2003-08-12):
1、在变频器数字两输出设定功能中,有一变频器故障输出功能,参数为p0731=52.3 因为变频器中有过流、过压等许多故障,这种故障所指的是何种故障呢?是全部故 障中的任何一个?还是单指其中的某一种 2、数字量输入设定中,mop(电动电位计)升速设定是如何实现功能的?它可以作为如电位 计一样的模拟连续输出吗? 3、模拟量输出利用p0766=27可得到0~20ma的模拟量,但如何计算实际的测量值?

网友A:
若提供西门子楼宇控制产品面价,小弟将不胜感激。 yinqie12345@sina.com

网友B:
西门子的服务是没的说,价格也一样,检修费。398元,管修不修,先交钱,否则别想要回变频器。不修也得交检修费和运费。而且交完钱后什么都没有,“检修报告”没有。而且说是我们西门子的规定。到底检修没有,不知道,反正你的交钱。原来西门子的变频器维修工厂是这么经营的。怪不得赚钱呢???????????????????????????????此时只是实话实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