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port,outport编写驱动的请教

楼主(2003-08-12):
请问各位大侠,在使用inport,outport编写非NI采集卡时,由于我的采集卡采样频率不可调, 所以在编成时用的查询方式就不可控制采样速率,结果,结果有偏差,请问各位有谁编过类似 程序,有何高招。谢谢

网友A:
板卡上没有定时器吗? 那就用主板上的RTC,挂中断编程。 DOS下会有比较好的效果。

网友B:
应该根据接口来确定驱动的编写!labwindows就可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