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讯

楼主(2003-08-12):
组态王与自己开发的单片机进行串口通讯太麻烦了,那位高手有简单的方法? 我目前知道的方法: 1,用组态王自带的一个小协议建一个rs232设备。 2,自己编个协议建个rs232设备。(还没搞清楚自己的协议怎么加进去) 3,用vb等编个串口通讯程序,然后与组态王进行DDE数据交换。 都麻烦啊,组态王为什么不能像那些串口通讯控件一样,只设些什么波特率数据位等就可以用串口了。今天下午和亚控的技术支持工程师谈了一下,目前仍然没弄懂组态王为什么一定要搞个协议才能进行串口通讯。

网友A:
使用串口通讯协议,让还没有写完的设备写成指定的规约,使用组态王,不用再写驱动 如果要自已写,也可写成OPC,组态王即可作 客户端,又可作服务器。

楼主:
俗话讲:“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做为通讯来讲,协议就是实现通讯的规矩。使用串口通讯控件,只实现物理意义上的连通,如果要将数据进行传递的话,还需要对数据进行剖析。其实组态王设置了串口参数之后,也能与单片机连通,只是不能够进行数据传输罢了。只有通过协议,才能真正实现数据的传输。

网友B:
甲乙两程序,各自用串口控件连在一起, 甲:我发一个字节给你 乙:收到,02h,什么意思,不解 甲:是个起始符号 乙:不对,你应该先发从机站号啊 甲:我的老师告诉我,通讯要先发起始符 乙:我的老板说,先发从机地址便于区分 甲:你没受过正规教育吧,我不管,我就先发起始符 乙:你有没有实际经验,懒得理你,我拿它当站号用 ......

网友C:
协议虽然是必要的,但是提供给用户直接的串口访问难道不应该吗?

网友B:
串口的用法基本是独占的,如果是组态软件没用到的串口,另外打开用就是了。让用户通过组态软件使用串口的原始数据也是可以的,以前倒是没有用户提过。有这样处理能力的客户,大都自己写个小程序或者控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