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缆长度

楼主(2003-08-12):
我用modicon plc采集和控制1500米远的开关量信号和极少的模拟量信号,请问:这么长的电缆接线行不行? 需要注意些什么问题?如果不行,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A:
在那边放个远程i/o模块,为了可靠性花这点钱还是值得的。

楼主:
请用调制解调器

网友B:
没问题,现场电缆一定要接好屏蔽,开关量输入模块内阻3K~4K左右,对应7mA电流,即使负载有1~2K都没问题。模拟量要选用电流型4~20mA信号,直接使用电压信号绝对不行。一般线路电阻400欧姆以下都可以。而1500导线电阻也就几十欧姆。

网友C(2004-07-31):
最好选用PLC专用电缆

网友D:
很大的问题哦,首先是信号衰减的问题,距离太长了,其次就是长线控制的电磁藕荷问题,可能导致系统误动作,最好参照<钢铁工业设计手册>下册有很好的说明

楼主:
模拟量超过500米不可靠。

楼主:
超过1000米最好用远程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