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脚:电机转速问题

楼主(2003-08-12):
用一台变频器,直接带两台型号完全相同电动机,电机的转速差别到底有多大?谢了!!!

网友A(2003-06-23):
主要的注意事项在于电机的额定滑差率

网友B:
负载大小也有关系!!

网友A(2003-08-12):
根据公司,电机的速度只与频率和电机的极数有关。为何在变频器中将极数设置成2和4,转速相差1/2,此时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电流、频率均正常,为何转速相差一半。请哪位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C:
有这样的事情吗

网友B:
不会吧!!变频器中极数设置只是用于控制参考,不影响电机速度!!电机不变,其速度就与频率成正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