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sos! 请教安川VARISPEED-616G5

楼主(2003-08-12):
请各位大侠:我遇到一个安川VARISPEED-616G5变频器,它的故障是:显示屏上:CPF00--COM-ERR(OP$INV),指示内容:操作器传送异常1,电源打开后5秒钟依然不能与操作器通信,原因操作器的端子接触不良;控制回路不良。但我在检查故障时没发现接触不良的现象,只是发现操作器(操作面板)与单片机的通信是经过MAX202CWE的集成块(232串口),临时先用MAX232CWE代上,能正常工作一个小时,后来又出现一开始的故障,所以现在请教大家!?

网友A:
主板有故障,给三精修吧!修不好我这里有新的! 广州通达变频器元配件及维修中心 http://LCF680707.ebigchina.com 020-81566269

网友B:
呵呵。三精当然可以修啊,换主板顶多说明你配件多啊,你厉害啊,但是我们修主板就说明我们的技术水平好啊。可以去尽量修啊。013586448252!

楼主:
维修这故障,请教二位我得出多少钱?13076327363 陈

网友B:
你只需要主板的话大约2000---3000元。

网友B:
你假如有诚意的话可以寄过来给你修,修的价值绝对没有买这块主板的价值高。给你最低价1000元左右。

网友A:
收费是比较高了!!

网友C:
一千块卖一块给你

楼主:
请问广州通达:修--是多少钱,如果买一块二手的是多少钱? 013076327363 陈 谢谢!

网友A:
是否修板还要看其老化程度!!维修费不超过400元!!我们没二手的主板,新板是1500元一块!!

网友B:
广州通达你抱的这么便宜啊,不会吧?400也修???你们厉害啊。

网友A:
这个成本不高!!基本都是技术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