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E MODE支持鸿格公司系列产品的驱动列表

楼主(2003-08-12):
泓格公司ICP-DAS系列产品驱动支持 i-7188(ROM-DOS,512 FLASH)控制器(可下载) i-7000模块 I-7011 (D,P,DP) Serial DCS_AI; DCS_CJC; DCS_D_I/O/A Built-in/Autobuilding I-7012 (D,F,FD) Serial DCS_AI; DCS_D_I/O/A Built-in/Autobuilding I-7013 (D) Serial DCS_AI; DCS_CJC Built-in/Autobuilding I-7014D Serial DCS_AI; DCS_I/O/A; DCS_D_I/O/A Built-in/Autobuilding I-7016 (D,P,PD) Serial DCS_AI; DCS_AO; DCS_D_I/O/A; DCS_DO/AI Built-in/Autobuilding I-7017 (F) Serial DCS_AIn Built-in/Autobuilding I-7018 (P) Serial DCS_AIn Built-in/Autobuilding I-7021 (P) Serial DCS_AO; DCS_ReadBack Built-in/Autobuilding I-7022 Serial DCS_AO Built-in/Autobuilding I-7024 Serial DCS_AO; DCS_ReadBack Built-in/Autobuilding I-7033 (D) Serial DCS_AIn Built-in/Autobuilding I-7041 (D) Serial DCS_DI Built-in/Autobuilding I-7042 (D) Serial DCS_(I-7042) Built-in/Autobuilding I-7043 (D) Serial DCS_(I-7042) Built-in/Autobuilding I-7044 (D) Serial DCS_DI; DCS_DO Built-in/Autobuilding I-7050 (D) Serial DCS_DI; DCS_DO Built-in/Autobuilding I-7052 (D) Serial DCS_DI Built-in/Autobuilding I-7053 (D) Serial DCS_DI Built-in/Autobuilding I-7060 (D) Serial DCS_DI; DCS_DO Built-in/Autobuilding I-7063(A,AD,B,BD,D) Serial DCS_DI; DCS_DO Built-in/Autobuilding I-7065(A,AD,B,BD,D) Serial DCS_DI; DCS_DO Built-in/Autobuilding I-7067 (D) Serial DCS_DI; DCS_DO Built-in/Autobuilding I-7080 (D) Serial DCS_Frq/Counter; DCS_D_I/O/A Built-in/Autobuilding i-8000 I8024 in-house bus DCS_AO_RWH Built-in/Autobuilding I8040 in-house bus DI_WORD Built-in I8041 in-house bus DO_WORD Built-in I8042 in-house bus DI_WORD; DO_WORD Built-in I8050 in-house bus DI_WORD; DO_WORD Built-in/Autobuilding I8051 in-house bus DI_WORD Built-in/Autobuilding I8052 in-house bus DI_PORT Built-in/Autobuilding I8053 in-house bus DI_WORD Built-in/Autobuilding I8054 in-house bus DI_PORT; DO_PORT Built-in/Autobuilding I8055 in-house bus DI_PORT; DO_PORT Built-in/Autobuilding I8056 in-house bus DO_WORD Built-in/Autobuilding I8057 in-house bus DO_WORD Built-in/Autobuilding I8060 in-house bus DO_PORT Built-in/Autobuilding I8063 in-house bus DO_PORT Built-in/Autobuilding I8064 in-house bus DO_PORT Built-in/Autobuilding I8065 in-house bus DO_PORT Built-in/Autobuilding I8066 in-house bus DO_PORT Built-in/Autobuilding I8068 in-house bus DO_PORT Built-in/Autobuilding i-87k I-87013 in-house bus/Serial DCS_AIn Built-in/Autobuilding I-87016 in-house bus/Serial DCS_AIn Built-in/Autobuilding I-87017 in-house bus/Serial DCS_AIn Built-in/Autobuilding I-87018 in-house bus/Serial DCS_AIn Built-in/Autobuilding I-87022 in-house bus/Serial DCS_AO Built-in I-87024 in-house bus/Serial DCS_AO; DCS_ReadBack Built-in I-87051 in-house bus/Serial DCS_DI Built-in I-87052 in-house bus/Serial DCS_DI Built-in I-87053 in-house bus/Serial DCS_(I-7042) Built-in I-87054 in-house bus/Serial DCS_DI; DCS_DO Built-in I-87055 in-house bus/Serial DCS_DI; DCS_DO Built-in I-87057 in-house bus/Serial DCS_DI Built-in I-87063 in-house bus/Serial DCS_DI; DCS_DO Built-in I-87064 in-house bus/Serial DCS_DI; DCS_DO Built-in I-87065 in-house bus/Serial DCS_DI; DCS_DO Built-in I-87066 in-hous

网友A(2005-05-12):
NTV-4000EN是一款基于MPEG-4( ISO/IEC 14496 )压缩算法的嵌入式网络视频服务器产品,该产品针对基于IP网络传输的远程视频监控应用而设计,是一个功能齐全的网络视频终端。NTV-4000EN真正实现了低带宽(64Kbps—4Mbps)、高画质(分辨率176×144,352×288,720×576),NTV-4000EN可以通过ISDN,PSTN 或 xDSL等多种接入设备进入局域网、广域网。使用NTV-4000EN产品,可组成庞大的监控网络,安装简单、易于维护。视频: 压缩方式:MPEG-4 ( ISO/IEC 14496 )视频制式:NTSC 或 PAL传输帧率:1-30 fps (可选) 压缩码率:64kbps--4Mbps视频分辨率:QCIF(176×144,176×120),CIF (352×288,352×240),D1 (720×576,720×480)视频输入:1 路输入,1Vpp 75 ohms ,支持英文OSD接口:BNC 数据接口:COM1:RS232设备调试接口COM2:RS232/422/485可选数据口接口类型:DB9/M 操作模式:波特率可调,支持网管软件的远程实时控制。 I/O (可选)报警输入:3路输入 报警输出:1个中继输出 (24V) 接口:可插拔端子 音频:压缩标准:ADPCM音频模式:LINE 接口:RCA双声道输入 网络:模式:以太网10/100Base-T 接口:RJ-45 接口 控制协议:传输:RTP, UDP/IP, TCP/IP, IGMP (multicast)其它:DNS 和 DHCP client,HTTP 1.1 (支持多用户Web浏览) 安全:支持密码访问 电源:电源电压:5V DC ±10% 功耗:小于6W 物理参数:外壳:铝合金外壳(黑色,银灰色) 尺寸:173mm × 123mm ×46mm 环境:-10°C — 55°C 湿度:0--90%不冷凝 管理: 配置:本地可以通过串口进行设置,远端使用IE浏览器,或Telnet进行设置网管软件:网管软件服务器可管理多个NTV-4000EN设备

网友A: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鸿格最多可以接几路的的 传感器之类的呢? 可以帮忙发到我邮箱利吗 ?我的邮箱wangxu4613@yaho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