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CC-Link能点对点通讯

楼主(2003-08-12):
FX2n用的16CCL-M能用点对点通讯吗? (RIRO/RIWT)

网友A(2003-06-05):
如果你把只有两台设备的cc-link(一台主站,一台从站)叫做点对点的通信,那当然可以。 如果不是,请把问题提的具体些!!

楼主(2003-07-09):
我说的是: 当用CCLink进行通讯时(1台主站和多台分站),如果CCLink所提供的点数不够时,点对点通讯怎么用,用此方法的目的是增加通讯的点数。 另外这种方法Fx2N做主站可以吗?

网友B:
用fx2n做主站可以,得有主站模块。 CC-LINK本身就是底层网络,通信量不大。如果想进行稍大一点的通信,请使用瞬时传送指令,应该可以达到你对通信量的要求。

网友C(2003-08-12):
能否点对点通讯主要取决于从站的特点!如果是智能设备站或本地站就可以和主站进行点对点通讯!但据我了解,Fx PLC 做主站只能接远程I/O或远程设备站,所以不能进行点对点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