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编程可能烧掉PLC吗?

楼主(2003-08-12):
我在三菱的FX1N上编了一个轮流显示Y0-Y7的小程序. 使用状态转移指令来完成.初始是轮流显示Y0-Y7的小程序,发脉冲.这都是正常的. 但当我把程序加长的时候:显示一个发一个脉冲(Y10);->显示Y0-Y7,每显示一个发一个脉冲(Y11);->显示Y0->Y7,每显示一个发一个脉冲(Y12).就出问题了:好几个灯同时亮. 以后重复那个很简单的程序,显示出来的也是好几个灯同时亮.(但还是在轮流亮) 在程序监控中也是这样的.状态转移完全乱掉了. 请问这是PLC 中的哪种问题?如何解决?

网友A:
你把程序发到我的信箱,我来帮你看看!spritepan@163.com

网友B:
你的程序有问题! Http:www.chinalxl.ebigchina.com E-mail: asdl105@163.com

网友C:
我也遇到了相似的问题,编的是一个红绿灯的程序,第一次试的时候是正常的,但反复运行几次,显示的结果就开始混乱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求助.

网友B:
你把程序发到我的信箱,我来帮你看看!niat_g@163.com

网友D:
你把程序发到我的信箱,我来帮你看看!

网友E(2008-04-07):
加一点延时试试,太快可能会有的,而且你也看不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