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请教:在数据改变脚本中怎么可以同时使用两个标记名?

楼主(2003-08-12):
请教:在数据改变脚本中怎么可以同时使用两个标记名?

网友A:
好象不行吧!一般这种情况下分成两个数据改变脚本或者用条件脚本!

网友B:
作成两 个条件脚本,中间的顺序用一个变量控制。 这样作的时序不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