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0VIGBT的驱动

楼主(2003-08-12):
请问: 如何用三菱的M57962L驱动1700V的IGBT??

网友A:
M57962原为1200V的IGBT设计,要驱动1700V的IGBT也可,不过注意三点:一是实现短路保护的高压隔离二极管耐压达到1700V,二是隔离问题,三是注意驱动功率

楼主:
IGBT: 很感谢你的帮助。不过我还有些不明白,需要在那里隔离呢?输出端5脚可以直接与1700VIGBT的栅极相联,就驱动功率来说,所需最大驱动电流是多少呢?

网友A:
能说出你想用的IGBT型号吗,至于隔离,输入和输出的电气隔离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IGBT: 我想用的IGBT的型号是BSM200GB170DLC,它是一个两单元模块,每一个单元为1700V/200A。如何用M57962L来驱动这个单元? 谢谢!

楼主:
IGBT的驱动输出再加2个三极管,即可。 欢迎登陆: http://poweripm.nease.net 下载资料!

网友A:
M57962L输出峰值电流达5A,驱动BSM200GB170DLC不必外加三极管,根据BSM200GB170DLC的数据手册,驱动电阻推荐值为6.8欧姆,峰值电流不到4A

网友B:
POWERRIPM:什么意思,你推荐的网页有何资料?进不去。

楼主:
谢谢诸位大哥的帮助!poweripm您所说的加2个三极管是否是npn、pnp共用,两个三极管的基极与57962输出相接,两个射极接驱动电阻?您能 告诉我原理吗?谢谢!!

网友A:
这点原理不懂劝你先不要玩这种大家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