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问题

楼主(2003-08-12):
有几台ABB变频电机,六极,使用大概10年。变频器为ACS600,功率132KW以上,运行在60HZ左右。目前出现现象,当负载达到 40%以上时,使用大概4小时就会因发热而停机,20%--30%则可长期运行。

网友A:
三个可能的原因:1、电机中的温度传感器损坏——用电阻外推法测一下电机温升,看是否超标。2、电机老化,如转子断条、绝缘电阻过低等——测三相电流是否异常。3、风路不畅——观察电机周围有无风路被堵塞现象。

网友B:
同意老九观点,同时建议重点在第2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