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楼主(2003-08-12):
我用两台E+H 77W 150口径(电流信号,测量结果大)和青岛仪表厂的五台涡街(脉冲信号)测量统一个蒸汽量,为什么得到的数不一样。相差200多吨。我一天的总量才1300多吨

网友A:
1. 你用的E+H是什么仪表?电磁/涡街? 2. 两台仪表的标称精度各是多少?

网友B:
是否二个是总管测量,五个是分管测量? 再次存在误差是很正常的,但如果1300多吨的流量是准确地话,那么200吨确实相差很大,这就需要查找具体原因了,请详细提供使用情况,或许我能提供帮助。 mail:gaojun@pu-chen.com

网友C:
两种表在蒸汽测量都不是很理想,出现误差是正常的 一、你要分析这两种表的功能上是否都有温度和压力补偿,是否适用蒸汽测量。 二、彼此间的管道距离是否超出三公里,产生管道内蒸汽热值降低。工况发生变化,数值发生变化。 最好的办法:建议让生产厂家到现场调较流量计,再怎么换流量计也是白忙活!

网友D:
如果E+H两台作为总管的话经估算E+H仪表超工作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