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行机构
一个要各位请求帮助的问题

楼主(2003-08-13):
各位同行: 你们好!我现在搞一种自动化滴胶设备\系统,遇到了一个问题,特向各位请教; 给配方是三种液体:其中两种的流动性能比较好,而第三中液体的粘性比较大,流动性能差. 要求;三种必须很好的混合,且滴胶最后是从类似注射液的针头中出来.最大的技术难题是 三者混合后在10分钟将回有明显的固化现象.我的邮件是:ruananlu@yahoo.com.cn 望各位高手能给点思路上的知道,将不甚感激.

网友A:
是否是在常温混合后,产生凝固现象? 试着把混合液体加热后看是否会存在凝固! 如方案可行,做一个保温夹层,让导热油在里面循环加热!!!

网友B:
找一种稀释剂将粘性较大的稀释然后混合最后让稀释剂挥发

网友C(2008-04-16):
增加一个清洗动作,在固化时间之前,如果没有动作或者要下班,增加一个通路,用溶剂清洗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