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椭圆齿轮流量计,急!

楼主(2003-08-13):
我想接收一个椭圆齿轮流量计的脉冲信号,脉冲范围为:1~20v,请问用什么能将其转为0.8-2.4v的TTL电平,或有什么设备可以接受该信号?

网友A:
你可以采用可以采集此电压范围的检测模块

网友B:
椭圆齿轮流量计一般输出的输出都是脉冲信号,具有一定的幅值范围,即高低电平,由工作电源决定,常用的工作电源为DC5V、DC12V、DC24V几种,不存在输出幅值曲线变化,请问你将其转换为TTL电平是什么作用?需要达到什么控制目的?据我了解TTL的工作电源是DC5V,0.8-2.4V是怎么一回事?

网友C:
太简单了,找两支电阻进行分压就可以。输入电平标准应该是高3V低0.3V,你说的范围不对,实际上有点误差也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