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关于B&R 2003的问题

楼主(2003-08-13):
请问一下B&R 2003的can网络可否和自作的can网络相互通信?我单位买了一个PCC B&R 2003,主要想利用它的can网络通讯,可是自作的采样系统和一些控制系统都是带有can接口的。不知道贝加莱的pcc是否能与自作的can通讯?知道的请指点一下,如果不能通讯,要如何解决?多谢先!

网友A:
B&R 2003的CAN支持CAN 2.0 A/B,如果你自制的系统符合CAN2.0 A或B就应该能通讯. 我曾经调试个一个中继器(用在三峡项目上,因为距离超过1Km),就是北京一家公司做的,具体名字和工程师忘记了.我们的客户也曾经和很多国内自制系统通过. 如果不能通讯,你先在自己的两个相同系统之间测试一下,能够通讯后再和B&R CPU测试.注意11BIT还是29BIT,其次是BAUDRATE,这很重要,IDENT可以固定. 如有问题,可以来EMAIL共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