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虚拟仪器
求助:视频采集

楼主(2003-08-13):
我现在使用的开发环境是Measurement Studio for VB,需要使用摄像头将图像信号拍摄下来并显示在虚拟面板中,请问我应该怎么做?是否需要图像采集卡?若需要,除了NI公司的还有其他选择吗?谢谢!

网友A(2003-07-11):
要用图象采集卡! 可以用NI以外的图象卡,只要它提供动态联接库!

楼主:
谢谢!请问可以对摄像头编程控制吗?

网友A:
当然可以!

网友B(2003-08-12):
要是用USB或者并口的摄像头,就不用采集卡,可以软件控制采集

网友B:
请教高手,使用一般的摄像头(不是工业摄像机)可以进行图像采集处理吗?

楼主:
谢谢lucianing,那请问速度怎么样?

网友B:
因为要软件控制采集,速度当然不是很高,主要是受计算机性能的影响。如果不是实时性要求不高,比如视频聊天,还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