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ODBUS TCPIP协议地址位的一点问题

楼主(2003-08-13):
本人近期用Modbus TCPIP连ADAM8000系列模块,提供的模拟量输出AI的地址位为40001-40004,但我参看了一些资料上说AI的地址位为3开头,请问到底是怎样的?有没有哪位高手有MODBUS TCPIP协议的中文资料,不胜感激。Mail:yuyuhaksu@yahoo.com.cn

网友A:
www.icpdas.com 上下载一个Modbus TCP Uitility 看看! 也可以和我联络:) yuanhua@icpdas.com

楼主:
谢谢这位大哥,我参考过力控的Fiossdlk,里面有个DemoModbus,AI地址位也是3xxxx,我也看过E文的Modbus通讯协议,里面提到了几个名词,字面意思都像是输入(保持)寄存器AI ,可是有的就说地址是4xxxx,有的就说是3xxxx,真是搞不懂。 有些东西不用不知道,用了还真是麻烦,就像电信,我到现在都搞不懂ADSL的上行速率到底是个什么标准。

网友B:
Modbus 寄存器 功能 读功能码 写功能码 类型 > 0 逻辑线圈 1 5 BIT 1 输入位寄存器 2 BIT 3 输入寄存器 4 UINT > 4 保持寄存器 3 6 UINT 8 AD/DA输入寄存器 4 FLOAT/LONG > 9 AD/DA保持寄存器 3 16(10H) FLOAT/LONG 这些名字是Modicon定义的,大家也习惯了,自已用的话只要注意用什么功能码就行了

网友B:
怎么发上去格式这么乱呢 Modbus 寄存器 功能 读功能码 写功能码 类型 > 0 逻辑线圈 1 5 BIT 1 输入位寄存器 2 BIT 3 输入寄存器 4 UINT > 4 保持寄存器 3 6 UINT 8 AD/DA输入寄存器 4 FLOAT/LONG > 9 AD/DA保持寄存器 3 16(10H) FLOAT/LONG 可以下Commix直接测Modbus,那个是1.0的,现在有1.1了,还没来得及发布 http://www.skycn.net/soft/162.html

网友B:
麻烦,发贴会自动删掉多的空格 上面标>的3个寄存器是可读写的,其他只读,现在多数设备只用功能码3/6/1/5/16

楼主:
是这样的呀,偶数是可写的,奇数是只读的,地址位的编排也是也是以寄存器的号开头的啊。但是我遇到了我头帖的那个问题,难道地址位是可以任意定义的? 多谢指教

楼主:
哇,点了没反应,原来刷了这么多篇了。。不好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