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得ATV变频器漏电严重?

楼主(2003-08-13):
我们单位的产品应用了施耐得的ATV系列变频器 现在发现他的漏电现象很严重,有没有人能告诉我怎么处理?

网友A:
漏电现象很严重有什么体现!!是否地线断了!!

网友B:
变频器漏电严重:所谓的严重是不是人摸就打人的程度.要是先观察看看机器内部有没有异物,(拿起机器摇一摇),另外再确认一下设备地线是否良好,若都无问题,机器本身材料漏电的可能就是最大,建议可送回经销商分析.

楼主:
楼上的兄弟,我说的漏电是,客户工厂里装的漏电保护器老是跳闸???有解药吗?

网友C:
用多少年了,施耐德变频器两,三年后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在啤酒厂遇到过,另外可用参数进行效正看行不.

网友A:
这种漏电是正常的!可选取漏电电流大一点的漏电开关!!但对防触电作用减少!有的工厂把它拆掉!!

网友D(2004-07-05):
我使用的也是ATV28,这不也遇到了漏电问题,现在还未解决,请教各位了。

网友E(2004-08-12):
没有办法,除非你去掉所有接地

网友F:
我有办法,在深井泵方面更为突出,可以做到触电保护,变频运行两者兼顾。详细情况与我联系!xiaoyong0527@sohu.com